使用了半年的SEW蜗轮蜗杆减速器轴承碎裂

楼主(2018-05-09):
如图,减速器是SEW的S系列蜗轮蜗杆减速器,功率1.5KW,速比10.8,使用系数1.7,
使用同步带带动小车在不锈钢平面上推动三袋化肥到指定位置,之后快速返回。

现在使用了半年,减速器蜗杆轴轴承碎裂,这到底是啥原因啊,我们的人员都蒙了。

功率不够?我们的推袋情况良好!

安装精度不够?那为什么输出轴没事,偏偏蜗杆有事?

有冲击?即使有冲击也不会传到蜗杆轴的径向那么大力啊。

哎,头痛,一筹莫展,各位同仁有什么高见?

网友:
SEW减速器?

网友A:
建议你把安装组装结构发出来;损坏情况都是先是轴承坏了,再是轴磨损,轴损坏,所以应该是你们的安装方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安装组装结构发出来;损坏情况都是先是轴承坏了,再是轴磨损,轴损坏,所以应该是你们的安装方式有 ...

安装方式有问题,那首先受影响的是输出轴啊,对于减速器里面的轴的影响不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方式有问题,那首先受影响的是输出轴啊,对于减速器里面的轴的影响不大啊。

谁说的,自行查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方式有问题,那首先受影响的是输出轴啊,对于减速器里面的轴的影响不大啊。

这是安装示意图

网友C:
你找厂家,一年内质保,SEW认的

网友D:
楼主好:
      建议核算一下启动加速过程中轴承的载荷,个人比较怀疑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厂家,一年内质保,SEW认的

嗯,正准备找厂家,也让他们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建议核算一下启动加速过程中轴承的载荷,个人比较怀疑这里。

嗯,正准备联系厂家,让他们也帮着计算一下,再找找其它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自行查资料

可能我说错了,但请你把资料贴出来,避免我误导别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说错了,但请你把资料贴出来,避免我误导别人

没有资料,因为我遇到过类似问题,网上搜应该有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资料,因为我遇到过类似问题,网上搜应该有相关

我刚才说的也是我的实际经验

网友E:
楼主你这些怎么算出来的?我现在还不会算速比,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些怎么算出来的?我现在还不会算速比,功率

计算网上有好多,还有好多计算工具,减速器厂家的选型手删也有简单的计算方式。

网友(点评):
就是网上看了好多还是不明白,

网友(2018-08-10):
专业点赞三十年

网友:
找一下市那个厂家生产的。吴15857872878

网友:
楼主,我们有同一款的S系列减速机,安装尺寸都一样的,可联系我:小董18067301657.

网友(2020-09-24):
估计负载扭矩超出额定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