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整螺钉松紧

楼主(2018-05-09):
有木有一种结构或者工具,能通过上位机软件,电控的方式,自动调整螺钉松紧?

网友A:
每个螺钉上面加个电动扳手

网友:
这个想法阔以,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搞,武侠片中内功到达一定程度的高手,能同时控制很多剑飞起来而且各自能旋转,找到这种不借助外力用内力就可以驱动的方法。。。。。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螺钉上面加个电动扳手

网友:
不然设计加个扭簧?或者利用杠杆加拉压弹簧?会相对占很大空间

网友:
年轻的话,就多做点实验,实验多了,自然就有好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