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加工工件,平面度不良

楼主(2018-05-09):
我公司加工盘类零件,三爪夹持衬套在再夹持工件,出现平面度最低点与最高点错0.1mm 的情况

1.三爪夹持这种衬套

网友:
没看明白那个面

楼主:
加工工件以(B+3)尺寸的平面作为基准定位,衬套夹持着工件,三爪再夹持着衬套加工

网友:
检查一下衬套的端面与基准A的垂直度公差还有34尺寸外圆与基准A的同轴度公差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个地方超差了

网友A:
是加工的盘类零件凹心呢,还是出现土台呢?还是高低点不确定在什么地方就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工的盘类零件凹心呢,还是出现土台呢?还是高低点不确定在什么地方就出现了?

加工的面四点有高有低,等分四点,一边最低,其他两天差不多,还有一点边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的面四点有高有低,等分四点,一边最低,其他两天差不多,还有一点边较高

Z向定位的基准面没有靠住,或者是加工的过程中,工件有窜动的情况发生,楼主最好是在工件加工完,在车床上就打表,测量端跳,看看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Z向定位的基准面没有靠住,或者是加工的过程中,工件有窜动的情况发生,楼主最好是在工件加工完,在车床 ...

打表校正,需要已加工面及背面基准面都校正啊

网友(点评):
车过的面,打表有跳动吗?在床子上打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表校正,需要已加工面及背面基准面都校正啊

c车过的面,没有跳动啊,车刀一刀下的,取下来,测量衬套厚度,有高低点,长工件L=30长,有0.02左右,L=10长,跳动在0.07左右

网友B:
这个开口套,你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口套,你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车床加工形状,留有余量,外研平研保证同轴度、平面度、垂直度,再以外圆为基准,线切割内孔

网友(点评):
你线切割开口不变形吗!用的什么材料!调质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加工形状,留有余量,外研平研保证同轴度、平面度、垂直度,再以外圆为基准,线切割内孔

1 同轴度垂直度,线切割后有没有测?是否合格?误差多少?
   这种形位公差,用线切割抱外圆切里孔的干法难度高啊,丝垂直度,装夹精度,机床台面水平都是问题,没有一刀干下来,然后只切开口的可能吗?

2 待加工件与衬套里孔的间隙多少?批量件能否保证一致?

3 材料?切割后变形?

4 加工产品的设备卡盘如何?你衬套外圆用于定长的台单边2mm,设备卡盘三爪头端的倒角是多大?

公司里有类似的零件委外,当然精度比你这个要高,长期合作的供方没车床,也是你这种干外圆,然后抱着外圆慢丝切里孔的法,干的那个费劲啊。。。10个能成俩仨吧

网友:
这件是不能用三爪恰盘卡的,得用专用卡具,上数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要不用卡具,开口就得最后加工,数车同样可以保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