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和径向(旋转)的油封

楼主(2018-05-09):
现在的情况是轴既有轴向的往复运动,又有径向的旋转运动,请问怎么密封好一点,本人想过在轴上装一个套,是套和轴一起动,这样相对的套轴向运动,轴旋转运动,但是这样设计就要改变原来的结构,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油压本人接触的不多,但根据楼主的描述,我们自动化焊接设备的变位机有这类相似功能的气动配件,名字叫,滑环。专用于此类旋转工况,楼主可参考一下。

网友A:
考虑组合密封,KDAS等。

网友:
夹紧缸?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轴套在自润滑轴套里,你想咋动就咋动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轴上有没有键槽
你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网友:
不是太大的角度应该用斯特封就行

网友(2019-05-17):
引用 网友A:
考虑组合密封,KDAS等。

kdas生产厂家,有需要可以联系看看1330687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