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一个屏幕的组装方案

楼主(2018-05-09):
       黄色部分是屏幕(简单的模型) 现需要将上屏幕组装到下表壳 间隙为单边0.05. 不考虑相机全自动化方案 ,(成本太高)。现想法手动对位借助激光镭射线对位和dino视角放大。现有个想法MARK现位置没对好不能启动治具组装。有没激光传感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需带信号输出才能实现)。求大神指点。

网友:
表框还需要点胶吧?

网友A:
手动装入-对准Mark线-吸起来-点胶-压入-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装入-对准Mark线-吸起来-点胶-压入-保压

现在就是要一个不对准MARK线,不能启动的机构。因为怕OP对线出现对不准的情况。需加一个检测,没对好就没有下一步动作。点胶上一工站完成。

网友:
间隙是0.05,那玻璃盖板相对于表壳的定位精度要求是多少呢?玻璃盖板上有图案需要与表盘图案相对应的?

网友:
用CCD都是一个坑。更不要说不用CCD。0.05

网友:
这个精度估计只能手动安装。用CCD也不一定可行,你抓取方向和检测方向在都一面,精度根本达不到。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采用传感器判断产品上两个缺口位置是否对齐吗?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基恩士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实现这个工况。

网友C:
看上去好像一个手表?

屏幕是360度一致的吧,不需要考虑安装角度,只需要考虑外圆对准吧

做成喇叭口,是否可以不用对准mark就可以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好像一个手表?

屏幕是360度一致的吧,不需要考虑安装角度,只需要考虑外圆对准吧

需要角度的 ,MARK线必须与之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采用传感器判断产品上两个缺口位置是否对齐吗?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基恩士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可 ...

暂时没有实物 。有这个想法有基恩士的传感器。但需要验证才知道 。不知道还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角度的 ,MARK线必须与之对应。

如果有角度,那么就需要增加旋转对准,识别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角度的 ,MARK线必须与之对应。

lz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