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蜗杆的跨棒距和量棒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05-09):
有没有什么计算的软件,网上找的都不行。

网友:
百度下公式 自己算下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对应的算法。标准里可以直接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对应的算法。标准里可以直接查表

手册上找不到啊,网上查了没有ZK型的只有标准阿基米德蜗杆,齿槽法向直廓蜗杆,齿槽法向直廓蜗杆,圆柱非对称齿形角蜗杆这三种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上,有对应的算法。标准里可以直接查表

哪一本手册上的?还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