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螺旋槽车削加工的方法

楼主(2018-05-09):
  下图是一个端面的螺旋槽加工,如果使用车铣复合机来加工,没有问题,直接在电脑中画出图形,然后走坐标点即可,一次成型,很好的保证了各种公差,或者是车削成型后再用加工中心铣这个端面螺旋槽,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使用这两种方法,而是用数控车来加工,那种只有X、Z轴的纯车削的数控车来加工,根据现有的图纸条件,是否也可以加工成型呢?从图纸上来看,似乎是阿基米德螺旋线吧,还有一点想不明白,这种端面螺旋槽很少能见到,它是用在什么设备上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车床上估计不行,槽刀角度不好弄。

网友B:
我问一个题外话,这个螺旋槽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上估计不行,槽刀角度不好弄。

如果车床可以做的话,那成本会降低一大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个题外话,这个螺旋槽做什么用的?

这也是我一直想了解的,希望也接触过的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我一直想了解的,希望也接触过的大神科普一下

不像是运动的轨迹,也不至于是装饰吧

网友(点评):
说不定就是装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车床可以做的话,那成本会降低一大截的

两个轴(ρ,θ)的进给如果联动起来,似乎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主轴旋转和x轴进给的速度配合应该是需要公式什么的计算吧

网友(点评):
可以联动起来,如果他不是矩形槽应该可以做。

网友C:
看起来像是端面油槽。

网友D:
可能是注油的 中间的孔是注油孔吧 大胆的猜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端面油槽。

有那个意思,那整个直的油槽不行吗??

网友(点评):
要是油从外到里,直槽就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注油的 中间的孔是注油孔吧 大胆的猜测一下……

看来是和油有关系,真心希望有专业的大神给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E:
给盖茨做过这种带端面旋转槽的皮带轮,不过和楼主这种槽有点区别,我们做的旋转槽的槽深和槽宽精度要求挺高的,是在皮带轮旋转的同时利用端面旋转槽同步驱动一个小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盖茨做过这种带端面旋转槽的皮带轮,不过和楼主这种槽有点区别,我们做的旋转槽的槽深和槽宽精度要求挺高 ...

明白了,是起到一个主动轮带传动导向的作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是起到一个主动轮带传动导向的作用吧

我们的工件是这个作用,但是你这个看着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工件是这个作用,但是你这个看着不像

开阔了思路,谢谢啦

网友(2018-09-20):
引用 网友E:
给盖茨做过这种带端面旋转槽的皮带轮,不过和楼主这种槽有点区别,我们做的旋转槽的槽深和槽宽精度要求挺高 ...

这个螺旋槽的槽深有什么好的办法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