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条结构

楼主(2018-05-09):
如图1所示,一个弧形的导轨,弧形的玻璃门(直径在1800左右,就算一天开关1000次吧),要给玻璃门加上动力,让门沿着弧形导轨转动(旋转90°左右,往复),目前由于空间有限,不能用市面上已经成熟的弧形门机系统(如图2所示),目前想法是用齿轮齿条,但是齿条用什么材质的,怎么跟玻璃门连接,暂时都没有想法,向各位大神求助,有没有做过类似结构的?或者给点其它的建议,简单实用就好,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这个明明是同步带

网友A:
我感觉直接用钢丝绳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直接用钢丝绳来也行。

下面图中的门机是用的同步带   但是我用不了  占空间太大

网友B:
齿轮齿条是肯定不行的,应用在门上非常容易卡死,而且占用空间也并不小到哪去,建议您咨询专业公司,比如您可以找图2的制作厂家,询问他们有没有结构更紧凑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是肯定不行的,应用在门上非常容易卡死,而且占用空间也并不小到哪去,建议您咨询专业公司,比如您 ...

多谢建议!

网友:
空间有限,

是哪些地方受限,哪些地方不受限?

网友:
嗯。。。。。。。。
门上端装滚轮。在装槽轮(那钢丝槽轮),代替同步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直接用钢丝绳来也行。

同意这样的思路;

lz要讲清楚是哪些空间受限,可以通过带,绳等来传力,

将作动机构等大尺寸组件,安放在不受限的地方。

楼主:
太谢谢了,这个看起来是把链条固定在上面,用链轮带动的。大神知道详细的情况吗?链条是怎么固定上去的哇?从图上看,是双排链,靠里侧的那排里面有齿与之啮合,靠外的那排跟动力链轮啮合,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了,这个看起来是把链条固定在上面,用链轮带动的。大神知道详细的情况吗?链条是怎么固定上去的哇 ...

用螺杆把链条拉紧就得了,再加上左右限位不让链条跑偏

网友D:
做个圆环,圆环有槽,槽里是链条,电机带动链条,链条拉动圆环,使圆环在轨道上跑动,链条和圆环的固定是一个十字形连接块,此结构可以旋转1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圆环,圆环有槽,槽里是链条,电机带动链条,链条拉动圆环,使圆环在轨道上跑动,链条和圆环的固定是一 ...

多谢多谢,看来大侠做过这种结构的,请问这种方法噪音大吗?毕竟是用在门的开关上,55分贝以下应该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杆把链条拉紧就得了,再加上左右限位不让链条跑偏

感谢大神   那您清楚这种链轮链条结构,噪音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看来大侠做过这种结构的,请问这种方法噪音大吗?毕竟是用在门的开关上,55分贝以下应该可以接 ...

噪音还好,不算大,我做的没有噪音要求,所以没测过,你可以使用自润滑材料做链条滑槽,减小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