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气缸把成品和废品分开

楼主(2018-05-09):
就是上一道工序检测钢管的长度,合格的的不合格的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分开

楼主:
我原本的想法就是钢管从上面滑落下来,然后用气缸分开,但这样的话成品和废品分不太远

网友:
钢管长度多少,分流应该还是比较好做的

楼主:
长度不确定的。
用最简单的方法这是原来的想法,但是这样成品和废品的距离太近了。下面有框架接料的

网友:
使用输送带,零件不分开的吗?那样是不好分。有钱上机械手直接挑出来。
一个一个的话后面加个NG下料挺好做。

楼主:
我原来是打算用气缸连在上面的,但是这样的话成品框和废品框离得很近,不好分

网友:
直接做分流得了,气缸用来控制门。检测到废品就切换方向,让该管走另一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不确定的。
用最简单的方法这是原来的想法,但是这样成品和废品的距离太近了。下面有框架接料的

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