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成PDF,打开此文件,出现以下提示

楼主(2018-05-09):
如下图片中的提示:这个要怎么解决!版本是SW2016

网友:
电脑有加密系统吧

网友A:
有加密系统,我转pdf用pdfcreator转出来的

网友:
重新转一遍

楼主:
是的,电脑上有一个加密软件。主要是当是不知道这个加密软件对这个也有影响。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密系统,我转pdf用pdfcreator转出来的

用这个转成PDF不解密也能打开吗?

网友:
这个得看加密软件的设置了,我的可以,建议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