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黑化处理问题

楼主(2018-05-09):
轴承产品,表面黑化处理要求:
1、颜色均匀,美观; 防锈,耐中性盐雾72h以上; 2、黑化涂层(或氧化膜)经膜厚仪检测没有厚度,渗入基材表面; 3、成本低,可控

已排除发黑(耐盐雾达不到)、磷化(环保原因)、QPQ等工艺。
求教学习了

网友:
有的话也告诉我一声

网友A:
QPQ为什么不行

网友:
轴承材料是用轴承钢?不知道不锈钢发黑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Q为什么不行

已排除不是QPQ(不允许改热处理工艺)。

网友:
坐等。
而且我的要求更低。
只要黑色,不要求盐雾试验,厚层不需要。

网友B:
做不到,死心吧,直接用防锈油吧。。有防锈油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不到,死心吧,直接用防锈油吧。。有防锈油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老大,不死心呢

楼主:
到目前,已知或试验:
1、的确有一种工艺,属于化学方法。此超出了公司的业务范围,也不可能引进。
2. 防锈涂层,有一定膜厚,成本较高。

网友(2019-04-21):
深沟球轴承还是直线轴承?可以考虑镀黑铬,公差变化1-3um.   关键是成本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