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受力分析问题

楼主(2018-05-09):
这里要加个螺栓螺母,为什么报错?

网友A:
SW的横梁件是存在很多的限制条件的,你可以试试把这个焊件转换成实体后再去分析它。
在左边的设计树右键该焊件,选择“转换成实体”。
记得备份一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横梁件是存在很多的限制条件的,你可以试试把这个焊件转换成实体后再去分析它。
在左边的设计树右键该 ...

没有这个选项啊,比如这个三个角钢结构,在哪里找转换成实体?

网友A:
装配体里我没有试过,单独打开这个件我试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里我没有试过,单独打开这个件我试过可以。

我这就是单独画的零件图,没找到你说的那个功能

网友:
抱歉昨天着急下班,没说清楚。
在设计树最上面,右键点击零件名。

网友:
是分析树,不是特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