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弹簧及计算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2018-05-09):
弹簧主要支撑架子,受力情况有两种
1.是受到架子本身的重量,弹簧基本保持不动 此时可以推动这个架子(底部安装了重载轮)
2.受到的力完全将架子压到地面 此时弹簧只要保证当25t左右的重量移开后能回弹即可
还有几个数据不知道怎么填?哪位大虾教一教

63.32 KB, 阅读权限: 65,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
附件下载要威望-10。
弹簧最基本的要知道行程和刚度。

网友A:
把你的图做一个简要说明,哪个是弹簧?左边的450公斤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红线框的数据不会填吗?压缩的过程,弹簧是线性变形。

网友:
怎么不让我发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红线框的数据不会填吗?压缩的过程,弹簧是线性变形。

这部分不知道怎么计算 还有就是不知道计算的数据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做一个简要说明,哪个是弹簧?左边的450公斤又是什么意思?

450kg是这个底座架子的重量施加在弹簧上的力 你可以看到离地间隙有10
25t是床身的重量,施加这个重量后底座架子直接支撑在地面上 此时弹簧只要能保证重量移除后能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