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件加工有难度么?

楼主(2018-05-09):
请问这种件加工起来有难度么?

网友A:
2mm薄板  光洁度1.6  平行度0.06 内孔光洁度3.2 您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薄板  光洁度1.6  平行度0.06 内孔光洁度3.2 您是大神

,精车不能达到么?小弟没有实际经验,多多指教

网友B:
如果铝棒材,平行度保证不了,其它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铝棒材,平行度保证不了,其它可以。

材质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最好选303, 好加工,表面粗糙度好控制。

网友C:
3.2是比较正常的,1.6勉强可以。2mm薄板平行度0.06,啧啧,您是大神。

网友:
大神出图、

网友:
加工费准备给多少
钱说:如果我解决不了,那就没人解决的了

网友:
薄板,加工面1.6的粗糙度,孔壁3.2的粗糙度。加工有难度。

网友:
出的起钱精度再高都没问题,电火花服不服?

网友(点评):
电火花表示不服,哈哈

网友D:
那么高的平行度不好保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高的平行度不好保证吧

专门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
这设计是绝了 这个肯定是难加工的

网友E:
1.6和0.06标注的跟玩似的,你这个我干不了。钱再多我也不干!楼主,别拉我!让我走……楼主,你松手……赶紧松手……两个大男人,在几百个女员工面前拉拉扯扯的……楼主,你别跪,赶紧起来!快起来……实在不行,你找别人干,多少钱我来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和0.06标注的跟玩似的,你这个我干不了。钱再多我也不干!楼主,别拉我!让我走……楼主,你松手……赶 ...

哈哈,我没这爱好

网友(点评):
开玩笑,楼主别介意。如果真要用不锈钢,这么薄的不建议加工。直接激光下料,折弯成型。加工的话,成本比较高,装夹困难。设计形位公差之前,首先要考虑装配,其次是如何用工装保证加工精度,最后是机床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是比较正常的,1.6勉强可以。2mm薄板平行度0.06,啧啧,您是大神。

其实我也是觉得2mm,有点太薄了,所以上来问一下,据您看厚度放到多少比较好?

网友:
钱到位,平行度不是问题啊,可以上磨床的啊

网友F:
图纸给的不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件。从图纸上看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纸给的不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件。从图纸上看没什么难度

就是个圆盘中间钻孔挖槽喽

网友:
看价格·不太好做,也不是不能做,反正我不做,不想费那个心

网友:
不锈钢板加工的,这零件就算在机床上是好的,取件的时候也保证不了他的精度,。太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