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G Milltap 700挤牙丝攻问题求教~~

楼主(2018-05-09):
各位大神,

如题,小生遇到问题了,DMG钻工中心Milltap 700, 西门子840D系统,新上的厂里没人会用,程序叫别人帮忙编的。还没开始批量,样品就出问题了。

问题:产品端面分度元直径81mm打16个M4-0.7的h6精度螺纹,螺纹深8mm,底孔3.7mm深14mm,攻螺纹后退刀出来,发现螺纹通规过不了,丝攻攻头破损。

尝试过很多办法始终未解决:换了4把丝攻,都报废;底孔直径从3.65已经调到3.7mm,无效;螺纹攻到底后停留0.5s后反向退刀,无效;底孔确认了垂直度很好,问题还是没解决。

本人不懂编程,都是厂里师傅调的,附件是程序截图和攻头破损图片,求教各路大神帮忙指点,灰常感谢。

楼主:
忽略第一张图,不知道怎么传上去的,不会删掉~~

网友:
换其他品牌丝锥试试看。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的,热处理状态?按理说这么小的螺纹应该很好攻的。
你这就是切削丝锥,不是挤压丝锥。

网友:
我掐指一算,你用的是国产丝锥,换进口的~~~国产丝锥谁用谁知道,尤其是切削

网友:
挤压丝攻 攻深孔牙,不怎么合适,建议用切削丝攻

网友:
增加切削液浓度。

楼主:
多谢各路大神踊跃参与,小弟补充一下:

用的是挤牙丝攻,OSG品牌,底孔直径和深度都对的(因为我用台式攻丝机试了,ok的),DMG上的切血液刚开始我也怀疑浓度不对,但是后来我直接用油润滑攻丝,下来螺纹也不行。

现在就等弹性刀柄到了再试试,不知道这台设备是不是挤牙丝攻必须配弹性刀柄才能攻牙了。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在转速上面下手,我的828D攻M6的,45钢调质,挤压丝锥,几千个孔不坏的。我觉得还是你参数设置上有问题。

网友:
丝锥热处理不当如淬火加热温渡过高、回火不充分等原因也会导致此类问题缺陷。

网友:
我是来顶大神的,能把最后结果发上来吗?

网友:
但我看你上面的那个丝锥,明明是切销丝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