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0mm直线往复运动能自锁。

楼主(2018-05-09):
因空间有限,同步带、丝杠、曲柄滑块不能用;
电机去使能,会承受回复力,需要自锁。齿轮齿条不能用。
大家能帮我推荐一种短行程直线运动的结构吗?感谢!

网友A:
不知道用在什么工况,建议自己车制螺杆螺母+步进电机+抱闸,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在什么工况,建议自己车制螺杆螺母+步进电机+抱闸,不知是否可行

谢谢你!需求50N的力,螺杆螺母力肯定够,也能自锁,频繁使用,一天600次往复,寿命3年,担心螺牙花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需求50N的力,螺杆螺母力肯定够,也能自锁,频繁使用,一天600次往复,寿命3年,担心螺牙花掉。
...

梯形螺纹?

网友B:
要有自锁的,伺服电机都有自锁的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自锁的,伺服电机都有自锁的能力吧

断电后就没了,大减速比或者抱闸能自锁。

楼主:
好,谢谢!我按梯形螺纹做,我测测寿命。

网友A:
昨天晚上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换成直线步进电机,直线步进电机也有一定的自锁能力

网友:
气缸?不知道科学吗

网友:
凸轮,偏心轮感觉都可以,但就是不知道你这个空间受限受限到什么程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电后就没了,大减速比或者抱闸能自锁。

一定螺旋角的蜗杆蜗轮能自锁。可以在电机装上蜗杆蜗轮之类的减速器,之后就可用齿轮和齿条
气动和液压都有自锁功能的回路,不过使用气动的话,气体的压缩性较大,很难精确。使用液压的话,不知道工作环境是怎样,对环境污染有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直接上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换成直线步进电机,直线步进电机也有一定的自锁能力

哈哈,您费神了!谢谢你!我今天打算用步进电机直接上,看到蜗轮蜗杆电机+齿轮齿条的方案,都试了试,蜗轮蜗杆空间利用好很多再次说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直接上直线电机。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螺旋角的蜗杆蜗轮能自锁。可以在电机装上蜗杆蜗轮之类的减速器,之后就可用齿轮和齿条
气动和液压都 ...

感谢!太棒了,空间刚好够,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太棒了,空间刚好够,谢谢您!

大侠,正解,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