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结构件如何转换为实体?

楼主(2018-05-09):
比如这个角钢是用焊件做的,怎么转换成实体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这就是实体呀。

网友:
这个模型做得笨了点儿 多做了三步

网友B:
如图,在高亮的零件1上点右键,我的是2018,显示是“转换至实体”

网友C:
转换成实体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在高亮的零件1上点右键,我的是2018,显示是“转换至实体”

2015没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这就是实体呀。

这是用焊件结构件画的,我想转换成特征形式的,结构件受力分析把结构件当做横梁,操作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用焊件结构件画的,我想转换成特征形式的,结构件受力分析把结构件当做横梁,操作很麻烦

把焊接件切换成按加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焊接件切换成按加工试试。

这个吧,默认的就是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成实体的意义何在?

受力分析我要选端面作为固定面,但结构件无法选中

网友D(2021-03-29):
典型的把简单问题变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把简单问题变复杂

你是怎么翻到我两年多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翻到我两年多前的帖子

手机看见的,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