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安装座设计

楼主(2018-05-09):
如图,黄色的轴安装与水平成一角度(角度还会变动),想设计电机安装机座可以随轴的倾斜度而变动,使两个传动轮平行。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用个万向轴,没必要直连啊

网友:
如果转速允许用软轴连接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我倒想知道你的轴承座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点评):
同问,他轴承座那里允许轴浮动了?,怎么设计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是卷筒纸复卷机上的虚切刀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球笼传动结构。。。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一下,看看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起来像滚筒刀

网友:
球面轴承允许调心,轴承座使用球面轴承的菱形或方形轴承座,没必要直连,十字联轴器可以保证电机不动,轴倾斜

网友:
模片式联轴器可以允许有角度倾斜,不知道你这可负载多大。可不可以直联。

楼主:
轴有一顿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