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件,有能加工的吗

楼主(2018-05-09):
刚看到此工件,只能想到用车床加工内六角。电话  135   44    860  860  能加工的联系,22点--8点请勿来点

网友:
直径这么小,半米长,弯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转起来会不会打到脸

网友(点评):
是不是可以加工的时候加个中心,一头夹住,一头顶针,应该打不到脸、、、

网友(点评):
留了个字。。。是中心架

楼主:
六角部分拆出来,用螺纹链接再焊死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角部分拆出来,用螺纹链接再焊死可行?

恐怕还是达不到直线度的要求

网友B:
局部退火,加工底孔,冷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还是达不到直线度的要求

直线好解决,找专门有校直高手

网友C:
0.02mm的直线度是需要经过校直的,内六角经济加工的方法有很多种,冷墩算是一种,但是楼主的工件数量太少,不值得,找个有插床的厂家来做吧,也贵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退火,加工底孔,冷墩,

没人接,我就采用焊接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2mm的直线度是需要经过校直的,内六角经济加工的方法有很多种,冷墩算是一种,但是楼主的工件数量太少, ...

介绍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02mm的直线度是需要经过校直的,内六角经济加工的方法有很多种,冷墩算是一种,但是楼主的工件数量太少, ...

校直0.02,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直0.02,我也想了解一下

丝杆的直线度都很好的,那就是经过较直的,0.02mm应该是最好的了,但是要看丝杆直线度距离的要求是多少,太长了也不行

网友E:
放电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能行不?

可以放电,要找大机

网友:
这东西还是电火花加工靠谱,别的方式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