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键槽加工方法

楼主(2018-05-09):
上图键槽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M8内螺纹(盲孔),数量较多,材料较难加工,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插槽,末端打工艺孔

网友(点评):
让刀作用

网友B:
插床插就行了

网友C:
顶2楼!外面的键槽可以直接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2楼!外面的键槽可以直接铣!

重图片上来看看,明明是里面的键槽。电火花

网友(点评):
电火花有点不划算,他量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床插就行了

没退刀槽

网友E:
二楼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整工艺孔。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网友:
差一个工艺槽,插床也搞不定

网友:
插床来加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图片上来看看,明明是里面的键槽。电火花

电火花太慢了

楼主:
有没有在铣床上面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楼方法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整工艺孔。

机械设计禁忌1000例上的

网友:
可考虑在键槽处打孔!

网友(2018-08-11):
非标制作盲孔键槽加工

网友:
考虑壁厚对强度没有影响的前提  车床加工插槽的退刀槽即可      壁厚对强度有要求只能是插槽工艺孔

网友:
外铣床,内钻工艺孔上插床

网友(2019-11-11):
用精密数控通孔、盲孔键槽机床(湖北铭程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能加工,不需车退刀槽,或侧面钻孔,可取代插、刨床加工盲孔键槽、通孔盲槽、通槽。加工速度快,精度高,内孔定心,找正简单,装夹方便。

网友:
广州擎川工业皮带 电话:15360624184(同v)祝商祺

网友(2020-06-01):
德国莱斯特瑞兹机械的键槽机,
可以加工各种异型槽,

油槽、滑键、内花键、渐开线齿形、盲孔槽、螺旋槽,超长超宽键槽。

联系电话:18913769723   曾工

网友: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设计者是傻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旋冲拉刀,车床一次成型,无需二次插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槽,末端打工艺孔

工艺孔干嘛的,排屑么

网友(2020-07-29):
外键槽用铣床铣,内键槽用数控盲孔通孔键槽插床 加工,不需车退刀槽,也不需打孔。

网友:
这个工件之前提过,赞成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