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杆固定在零件圆中心

楼主(2018-05-09):
一个直径0.5MM的标准SUS304杆,需要做一根直径3MM的零件,把杆固定在零件圆中心,这个零件怎么设计!
我是想用PEEK材料车成圆棒,然后用五轴打个精确孔把杆子插入,然后侧面打两个螺纹孔使用机米螺丝对顶,这样可行?
请问没有更好的方法,保证同心,我希望同心度在±0.02。

补充内容 (2018-5-10 12:44):
详细见6喽绘图

网友:
0.5mm,很小哦
机加工方面我也不太懂,我也想知道怎么做才行

网友:
直径3mm的零件,请问你在两侧做多大的螺丝顶?本人做机械二十年,对于你这个问题也感到非常头痛。

网友:
一个直径0.5MM的标准SUS304杆,需要做一根直径3MM的零件,没看明白。
楼主最好随手画一个简图,能方便大家理解点

网友:
你的杆后续还要不要拔出来的?不拔出来的话,模具里面是套进去后焊接

楼主:
补充示意图!

网友A:
直径3MM半径才1.5MM机米能锁住,但是会出头。建议把直径放大点,如果尺寸有限制采用紧配再加胶即可(0.5的不锈钢针无需拆卸的情况下)。

网友B:
这些都是工艺问题,首先,0.5和3mm的SUS圆棒都是外购件,只要钻个同轴孔,插入即可,精密仪表机床可以加工,不想再拔出的话,在3的圆棒中间适当的部位夹一下二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工艺问题,首先,0.5和3mm的SUS圆棒都是外购件,只要钻个同轴孔,插入即可,精密仪表机床可以加工 ...

可是我想要更好的同轴度!车床师傅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3MM半径才1.5MM机米能锁住,但是会出头。建议把直径放大点,如果尺寸有限制采用紧配再加胶即可(0.5的 ...

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孔加工的比较到位!用机米顶住应该不会影响同轴度吧!

网友:
理论上不会

网友:
直径3mm的杆上还能打个螺纹孔装机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