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成熟的机械表带安装方案

楼主(2018-05-10):
机械表带的安装,试过很多方法都有各种瑕疵,不知道论坛有没成熟的方案 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的方案有做出来试过吗?这种组装线比较难做,我晚上回去找找看,到时回复你

网友:
是不是高级的手表都是纯手工啊,还是都是自动化搞的?

网友A:
暂时未找到成熟的方法(也可能是本人接触的知识还不够吧)。金属表带因为零部件比较多,包括2-3种过渡节,1-2个通用节,1-4种长度的销钉、金属卡扣等等,这还只是最基本的形式。如果是特殊的连接形式,零件数量更是可能翻倍,零件的识别,对正……都是不好解决的点,自动化成本过高了。所以一般来说,品牌手表都是人工组装,设备是起辅助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未找到成熟的方法(也可能是本人接触的知识还不够吧)。金属表带因为零部件比较多,包括2-3种过渡节,1 ...

正解。有心了 自动化成本太高 而且不好做 现阶段只能做辅助治具手动组装。你说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