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老是坏

楼主(2018-05-10):
真空吸盘使用的环境注定是有水、尘吸进去的,所以真空发生器用一段时间后老是真空度不足或者直接坏了,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换新的,开个玩笑

网友B:
买个真空过滤器,还有气源也要干燥处理。亚德客相关选型样本都有相关参数。

网友:
用干燥器怕是影响响应时间。

网友:
干燥加过滤,实在不行就直接换个

网友:
定期的做维护保养。。。

网友C:
传统的单级式真空发生器只有一个截面,受流量、真空度限制,不能做的太大。
但由于气源的洁净度不够,加上使用环境较差,导致水、油、粉尘杂质等积聚在截面位置,从而导致真空发生器流量降低、真空度减少。
建议提升压缩空气质量,更换耐粉尘环境的多级式真空发生器,同时真空发生器加装真空过滤器。
注:压缩空气三联件需要装的是滤油器而不是油雾器。

网友:
真空端加干燥过滤器

网友D:
换新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开个玩笑

再没解决办法就真的要换新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的额

重点是一两个月就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真空过滤器,还有气源也要干燥处理。亚德客相关选型样本都有相关参数。

气源那边有油水分离,吸盘也加了一个过滤器了

网友(点评):
那工况太恶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统的单级式真空发生器只有一个截面,受流量、真空度限制,不能做的太大。
但由于气源的洁净度不够,加上 ...

气源绝对没问题,发生器与吸盘之间也加了一个过滤器,不知道直接加一个单向阀能不能解决

网友(点评):
真空会把环境中的粉尘、杂质、水、油吸入截面,有问题一样堵塞。

网友:
换真空泵不可以吗?这样的环境为何要用真空发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源绝对没问题,发生器与吸盘之间也加了一个过滤器,不知道直接加一个单向阀能不能解决

单级式和多级式真空发生器结构差异很大:单级式:

多级式:

单级式的喷射口如果有油污杂质,流量、真空度肯定会有很大变化。

网友E:
还是查一下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查一下源头。

暂时还是没办法

网友(2018-08-08):
环境不好 换新是难免的

网友:
定期更换清洗

网友:
加个过滤器试试

网友(2018-10-30):
买进口的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