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25卧加刀盘不归零,坐标沈阳铁西区!急需维修

楼主(2018-05-10):
一台125卧式加工中心刀盘不归零急需上门维修!
坐标:辽宁省沈阳区铁西区!!

网友A:
独立的刀库吗?如果是,应该是刀库乱了,重新调整就行了。最好把刀具都拿下。你们公司没有数控维修人员吗?如果没有,咨询厂家,让公司一般维修人员,或者操作工按指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刀库吗?如果是,应该是刀库乱了,重新调整就行了。最好把刀具都拿下。你们公司没有数控维修人员吗? ...

没有维修人员,自己也不懂,想着找人上门修一下

网友B:
发那科系统的话,可以把刀库中的刀具旋转到零点,然后重新设定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不行,那很有可能是机械的故障了,需要找专业人员来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那科系统的话,可以把刀库中的刀具旋转到零点,然后重新设定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不行,那很有可能是机 ...

不是发那科系统的,是的,需要专业人士来修了,可惜现在找不到人,急啊

网友:
你看一下信号感应器,一般都是信号感应器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