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5MM的孔,孔径要求正负1丝,如何批量加工

楼主(2018-05-10):
在铝件上批量打直径1.5MM的孔,孔径要求正负1丝,孔距要求16MM,正负10丝,打的是通孔,厚度6MM,每个零件有11个孔,产品量很大,请教该怎么打些孔

网友:
别看我,我只是过来给你顶下,

网友:
问问专门打孔的机床厂家,人家方案多

网友A:
产品量大,孔距及孔径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找钻床厂家定做专机,同时11个钻头旋转,直接成品,几秒一个

网友(点评):
钻头的话,一个丝貌似很难达到吧。。

网友:
激光,铸造。钻孔精度和速度难保证

网友:
位置要求不高,孔径正负0.01只能铣或精铰才能保证

网友:
插刀怎么样,专机搞定

网友:
说说我们的产品。2.01到2.025深8.3mm。材质7045铝,先2.00钻头钻孔,后2.018铰刀铰孔。用钻攻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量大,孔距及孔径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找钻床厂家定做专机,同时11个钻头旋转,直接成品,几秒一个

你说的应该是多轴钻,长三角地区问了好几家多轴钻的厂家,普遍表示精度达不到,孔径会打10丝左右,而且转速上去之后,多轴器的稳定性较差

网友(点评):
孔径公差要求太高,需要上铰刀,楼主可听说过钻铰刀,如果多轴钻可以保证设备的刚性,那么钻出公差正负0.01mm的孔,成功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做两个钻模。第一个钻1.4   第二个钻1.5的精钻一下。
量很大就用数控做。
定位好两个钻模的位置,一个工位钻1.4  一个工位钻1.5

网友:
我是来顶1楼的

网友:
支持楼上,数控加工。通过设备精度保证加工精度。不制作出来怎么检查?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开模具铸造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产品量有多大,此类多孔钻孔专机,之前有一个项目遇到过。我们联系了外协供应商按要求顶制专机,结果在调试时遇到诸多问题,小孔钻头磨损太快,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换一次刀具,最后这个专机一直没有调试成功。现场我们用的是专用水冷专机夹具维持生产,目前最好的办法也只有靠夹具来保证。

网友(点评):
小钻头的磨损确实是个大问题。你说的多孔钻应该是多轴器了,请问下你们之前的项目是打的什么材料的工具?我现在的工件是铝件,钻孔速度较高,但多轴器基本不能上3000,就比较矛盾了

网友:
要是量大的话,直接做设备

网友B:
我想问下这个孔楼主是怎么检验的?

网友:
如果产品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多轴钻攻专机。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钻攻专机的,如有需要,可联系 13968607397      手机微信同号。

网友:
钻铰刀,使用钻攻中心加工

网友:
这种精雕机就可以了做,我们公司就可以

网友:
量大到什么程度?可以做专门的钻孔生产线,专用工艺。

网友:
正负一丝,钻床我认为不能保证。会把钻床的精度复至过来。其它的用钻模倒是都能实现

网友:
精度要求这么高 电加工吧,就是慢点

网友:
让我想想,那个光钻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这个孔楼主是怎么检验的?

用针规测的

网友:
先钻底孔再铰孔吧,这个精度没别的办法

网友:
上钻攻机,先钻孔,然后用 金刚石铰刀 铰孔。

网友:
可以先钻1.4的孔,然后用1.5的三刃铣刀插一下,正负0.5丝也没问题,前提是主轴偏摆要好

楼主:
分两步钻的话,效率跟不上。目前的做法是用比孔径小3-4丝的钻头一个一个的打孔,精度大致在要求的范围内。现在想进一步提高打孔效率,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孔径公差太高,如果能放几丝,用激光可以

网友(2018-08-15):
精度这么高是不能直接钻出来的,需要铰刀绞孔。

网友:
这个公差不算高

网友:
机床主轴回转精度都比正负一丝大。

网友:
工件量大主要考虑的事重复定位问题这种精度的孔一般都是先钻后较,或者先钻孔后拉刀成型,
重复定位是要做专用夹具其他都是机床的选择问题
我个人推荐加工中心加工,设计专用夹具,毕竟定制专机还要时间和额外大量投入,如果保证全年一直做并且一做就是几年的可以做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