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仪器上面的装调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8-05-10):
       如图所示,7这个地方是来调节安装在上面的反射镜的,可以调节俯仰,两个调节螺钉在后面,也就是侧壁,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小孔的地方,,另外这个地方上面也有两个银色螺钉,不知道用作什么,求助下大家,大家给分析分析这个地方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家弹簧,配合螺栓进行微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弹簧,配合螺栓进行微量调节

谢谢回复,,之前看到过实物,并没有发现弹簧啊,后面两个倒是调节的螺钉

网友B:
没太懂哪个是反射镜,白色的么。
两个螺丝调节俯仰有可能是斜楔吧

网友C:
看着个情况,只有一个点的自由度被固定。应该是球面固定。黑色块中间看着好像有孔孔的底面可能是球面,与一个固定球体接触可以任意方向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懂哪个是反射镜,白色的么。
两个螺丝调节俯仰有可能是斜楔吧

7的引线指的那个就是反射镜,后面的黑色的是反射镜的安装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个情况,只有一个点的自由度被固定。应该是球面固定。黑色块中间看着好像有孔孔的底面可能是球面,与一 ...

你说的那个孔,看不到底部有没有钢珠,不过我忘记说一点就是,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根轴,在反射镜安装座的中间位置,方向如图我画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孔,看不到底部有没有钢珠,不过我忘记说一点就是,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根轴,在反射镜安装座的 ...

要是这样的话那上面那两个螺丝就不是调整的了,只有侧面那两个。侧面两个螺丝应该是分布在那根轴的两边这样应该可以实现你说的俯仰调整。你说下你这工况,这个镜片是要经常调整,还是只要调整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这样的话那上面那两个螺丝就不是调整的了,只有侧面那两个。侧面两个螺丝应该是分布在那根轴的两边这 ...

设计安装的时候调一下,保证光路就行了,后面的顶丝是调节俯仰的,上面的两个白色螺钉应该是紧固作用的,调好后顶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这样的话那上面那两个螺丝就不是调整的了,只有侧面那两个。侧面两个螺丝应该是分布在那根轴的两边这 ...

我想请教下,除了那根轴,这个反射镜安装座和整个仪器外壳还有没有接触什么的,比如说你说的钢珠,总觉得但一根轴,很生硬的感觉,我也只是猜测,那个轴和配合的孔,间隙应该控制的很好吧,孔过大的话,调起来估计很不好

网友D:
有一跟轴就可以绕着旋转了,两个螺丝一个顶,一个压,就可以实现调节+固定了。
我开始也以为中间的那个孔底下有个球面。
楼主你这个小仪器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跟轴就可以绕着旋转了,两个螺丝一个顶,一个拉,就可以实现调节+固定了。
我开始也以为中间的那个孔 ...

谢谢回复,基本明白了。原理应该是这样。我还想问下,中间那根轴跟孔的配合尺寸的话,应该与调节的角度范围有联系,但我想问下,反射镜安装座和仪器外壳还有没有其他接触的可能,像你说的钢珠,总觉得一根轴,有些生硬。这个叫光谱仪,一种光学检测仪。工业上做光谱检测用的。

网友C:
我猜测下,你说的那个轴是不是在真面的两个顶丝下方。如果是就是说这个黑色的块和轴是相对固定的,那黑色块上面的轴孔应该是间隙配合。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你要注意下这个轴孔的圆柱度,避免孔中线与轴线不平行。然后壳上的孔应该与轴要过盈配合但不能太紧。或者可以的话用间隙配合在装配的时候用点类似于AB胶的胶水,主要就是让镜面不会因为重力而转动,方便装配调整。个人猜想,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基本明白了。原理应该是这样。我还想问下,中间那根轴跟孔的配合尺寸的话,应该与调节的角度范 ...

我也是猜的,感觉中间那根轴和孔的配合可能需要稍微紧些,调节的角度范围应该是由螺丝孔的大小决定的吧。
其他的可能还不知道哪些。
能知道这个光谱仪是什么类型的光谱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猜的,感觉中间那根轴和孔的配合可能需要稍微紧些,调节的角度范围应该是由螺丝孔的大小决定的吧。 ...

属于微型光栅光谱仪,目前这类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猜的,感觉中间那根轴和孔的配合可能需要稍微紧些,调节的角度范围应该是由螺丝孔的大小决定的吧。 ...

如果轴和孔配合很紧的话,后面的顶丝去顶的话,岂不是也没有用啊,因为安装座相当于跟外壳连在一起的,轴和孔是不是要有一定间隙才能实现俯仰调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下,你说的那个轴是不是在真面的两个顶丝下方。如果是就是说这个黑色的块和轴是相对固定的,那黑色块 ...

应该就一根轴,就是你说的上面两个白色顶丝的下面,这根轴贯穿反射镜安装座,位于高度中间位置。这根轴和孔应该是间隙配合吧,不能是固定在一起吧,要不后面外壳上面的顶丝去调的话,岂不无法调节,也就没俯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下,你说的那个轴是不是在真面的两个顶丝下方。如果是就是说这个黑色的块和轴是相对固定的,那黑色块 ...

我懂了你的一些意思的,你回答的还是很专业的,黑色块上面的轴孔配合应该是间隙配合,这个很重要,外壳上面的轴孔配合应该是过盈配合或者说安装时候用一些AB胶水,你回答的应该很不错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就一根轴,就是你说的上面两个白色顶丝的下面,这根轴贯穿反射镜安装座,位于高度中间位置。这根轴和 ...

对对对,这样就更好调整,也方便加工了。轴与固定座是间隙配合,轴与壳体固定。调整的时候正面螺丝预紧侧面螺丝调整,调好后正面螺丝锁紧。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这样就更好调整,也方便加工了。轴与固定座是间隙配合,轴与壳体固定。调整的时候正面螺丝预紧侧 ...

哈哈,谢谢你的回答,一看您就是经验丰富啊,对于这类微调装置,我是接触了一些,但很多时候不太懂,也不敢去拆。谢谢指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回答,一看您就是经验丰富啊,对于这类微调装置,我是接触了一些,但很多时候不太懂,也不 ...

共同学习,有经验的那些大神一看就明白了,我这是胡乱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同学习,有经验的那些大神一看就明白了,我这是胡乱瞎猜。

恩,谢谢了,哎,我本是机械专业出身,结果半路跑到光学行业了,现在反而机械不怎么懂了,为了学习光学,自己还专门做了一个网站来学习,平时遇到机械问题还是要来机械论坛跟大家多请教,我的小网站是www.optzmx.com,大咖有时间可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了,哎,我本是机械专业出身,结果半路跑到光学行业了,现在反而机械不怎么懂了,为了学习光学, ...

这个网站是你做的么?厉害了至于前面说的,我还是觉得如果比较精密的话,还是要稍微紧一些,有轴的话就可以旋转了,只做微小的俯仰调节,如果间隙大的话,调节的过程中连前面的镜子的距离都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网站是你做的么?厉害了至于前面说的,我还是觉得如果比较精密的话,还是要稍微紧一些,有轴的话就可 ...

对的,只是做微小的俯仰,两度左右即可。是啊,网站是我在管理,主要是光学方面的一些交流,有用到相关的,可以探讨下。

网友E:
应该是侧边顶紧的作用,类似于定位顶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侧边顶紧的作用,类似于定位顶紧力,

外壳上面的,也就是后面,或者侧面的是调节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了,哎,我本是机械专业出身,结果半路跑到光学行业了,现在反而机械不怎么懂了,为了学习光学, ...

朋友,你那个论坛好像目前无法注册呢,填了邮箱之后总是发链接给邮箱但无法进一步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那个论坛好像目前无法注册呢,填了邮箱之后总是发链接给邮箱但无法进一步注册。

可以注册的,不过不支持手机端注册,你用电脑注册就好了,邮件的话,如果找不到,垃圾邮件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注册的,不过不支持手机端注册,你用电脑注册就好了,邮件的话,如果找不到,垃圾邮件看看

邮件收到新用户注册链接了,但是点击邮件里面的注册链接之后还是回到了发送注册链接的页面,如此循环下去,始终无法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邮件收到新用户注册链接了,但是点击邮件里面的注册链接之后还是回到了发送注册链接的页面,如此循环下去 ...

说了,不要使用手机,整个过程不要使用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了,哎,我本是机械专业出身,结果半路跑到光学行业了,现在反而机械不怎么懂了,为了学习光学, ...

网站怎么做的?自己Html5?还是搞个模板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