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调+精调

楼主(2018-05-10):
现在要做个产品检测设备,产品的大小不一,跨度从200毫米-1200毫米,若夹具只有一个,可适用所有范围。(夹具的形式很简单    就两片平板平行的移动即可)。问题:如何把粗调和精调结合起来?因为只有粗调的话精度不够,如果只有精调的话太费劲了。(现在仅考虑用机械的方式)
打个比方:直线滑台的动作算是精调的话,我有什么办法实现跳出丝杆的粗调?
有没有类似的结构?谢谢指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求到什么精度,猜测可以使用两个台子上下叠加,下面的台子电动

网友A:
用螺丝调节作为精调的部分,可用螺丝快装机构,开始的时候不是用,需要精调的时候再用

网友:
二楼正解,分两层,一层粗调,一层细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调节作为精调的部分,可用螺丝快装机构,开始的时候不是用,需要精调的时候再用

螺丝调节精度肯定不够,除非是订做的特殊螺丝,其实就相当于小型精密丝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丝调节精度肯定不够,除非是订做的特殊螺丝,其实就相当于小型精密丝杆了

螺距0.25的螺纹副就可以了,精度还好了,很多地方都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距0.25的螺纹副就可以了,精度还好了,很多地方都有卖的

螺丝一向不能作为精确定位的定位工具,螺纹孔和螺丝都有问题,螺丝作为制式产品,本身对精度的要求不高,表面硬度也不行,材料不够均匀,热膨胀系数不稳定,除非是专用的定位螺丝,GCr15,齿部淬火58-62,不然精度很差,0.25的螺纹,最大是M2x0.25的,很明显2mm提供不了足够的扭力用于调节,况且,外螺纹外径公差4丝2,内螺纹小径公差6丝,按尺寸链,低载荷,使用频率低,环境温度稳定25°±5°,精度要求10丝以上,螺纹孔车或攻丝两遍,才可以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弄个细牙旋钮也可以达到目的,不用去赌买到的螺丝的公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螺丝一向不能作为精确定位的定位工具,螺纹孔和螺丝都有问题,螺丝作为制式产品,本身对精度的要求不高, ...

螺纹副有很多是螺距0.25的,大径也有几种可选的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副有很多是螺距0.25的,大径也有几种可选的规格的。

哦,懂了,你说的是带精度的螺纹副,那是可以的,当然具体还要看他需要的可调行程和精度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副有很多是螺距0.25的,大径也有几种可选的规格的。

你说的算是超细螺纹的高精度的微调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