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部件专业名称叫什么,能否推荐一些相关书籍

楼主(2018-05-10):
如图所示,由于本人非相关专业 目前不知道应该找哪些书籍以获取相关资料 还有就是这种部件的拆卸安装相应的专用工具是否有书籍介绍

网友:
看看侧面,是不是无油轴套

网友:
这个可以上抖音

楼主:
我简单说明一下吧 铜制的那个下面是有一个压缩弹簧 然后上面两个为用于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