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顶针取料

楼主(2018-05-10):
现在有一个取料模组,来料为卷料,料为圆孔状,底孔是2.0,我现在在是用1.6的顶针去顶膜,上面再用真空吸嘴吸取
目前的情况是料会顶伤,所以我把1.6的顶针拿去包胶,效果有改善但是包胶效果不理想而且成本太贵(1.6模具针磨到1.2左右去包胶然后再磨外圆到1.6,这个方案第二次磨的时候会偏心造成裸漏)
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方案提供,1.6的针,顶部不是硬的就ok!谢谢!)

网友A:
顶针顶部套个优力胶(PU)再强力胶水粘合,或直接粘个塑胶垫片,但有个缺陷是容易脱落。能否顶针顶部有螺纹,塑胶套做个螺孔,旋进去后再胶水粘,最好是防静电材料。

网友B:
用优力胶或者顶的结构加个小弹簧试试。不过这样优力胶和顶针肯定是易损件了,需要考虑快速更换。
我见过有机器是不顶的,东西比你的小。这个料不是软的吧?做个锐角边缘,到边缘位置,零件会自动脱离薄膜一部分,这个时候再吸取可不可行?或者在边缘那等零件脱离后顶一半左右面积。

网友C:
铅黄铜材料,顶部磨圆试试?
聚醚醚酮材质,顶部磨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针顶部套个优力胶(PU)再强力胶水粘合,或直接粘个塑胶垫片,但有个缺陷是容易脱落。能否顶针顶部有螺纹 ...

1.6直径加工螺纹孔估计加工不出来,胶件就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优力胶或者顶的结构加个小弹簧试试。不过这样优力胶和顶针肯定是易损件了,需要考虑快速更换。
我见过有 ...

料是软的,与膜接触的那一面是双面胶,试过了您说的顶出一部分直接吸,是吸不起来的,现在做了快换结构,主要是包胶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黄铜材料,顶部磨圆试试?
聚醚醚酮材质,顶部磨圆?

顶部磨圆试过了,只要是硬的都会伤产品

网友:
直接剥离就可以了,像标签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部磨圆试过了,只要是硬的都会伤产品

材料呢?
我说的两种材料都试过了么?
这两种相对较软,而且有自润滑性能,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我司有专门的塑料复合式顶针,有兴趣的话微信 403746283 沟通。

网友:
顶针固定机构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弹性缓冲机构?

网友D:
能不能稍稍加下热

网友:
这个帖子能打开,但机械设计就禁止访问,奇怪,到底出啥事

网友E:
可以加热一下,然后用树胶材料顶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稍稍加下热

请问是加热哪里呢,没试过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热一下,然后用树胶材料顶出

请问是加热膜吗还是怎么个加热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加热膜吗还是怎么个加热法呢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一般的胶不都是加热以后会变弱就好取了嘛
我只是说说而已,不知道你们这个合不合适

网友:
可以在侧边吹热风,你自己试一试温度,在不影响其他的零件的情况下,能轻易的顶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