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陶瓷加工比较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8-05-10):
95氧化铝陶瓷喷嘴芯,中心孔径是∅1.15+0.04/-0.03;供应商那边提供的产品总是会有一些不良品,中心孔径偏大或者偏小的,从而导致我这边产品出现流量偏大或者流量不达标,反馈供应商改进,他们是说没有办法,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模具出现偏差吗,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大批量的不良品,上一次送货5000个,其中有300个是这问题。有什么办法改进或者避免吗????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价格决定质量,这种孔一般都是0.00几的公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决定质量,这种孔一般都是0.00几的公差啊

中心孔径是∅1.15+0.04/-0.03;这小东西单价1.4元

网友:
1.4元,便宜!
即使全检也划算呀,5000件里300件不良。

网友B:
这种陶瓷件如果是用车削来加工的,小孔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从价格上来看,不像是车削工艺做出来的,价格太低,车削不划算

网友:
1.4元,直接品检是对的    我这里没300-500出不来

网友C:
可以在工艺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陶瓷件如果是用车削来加工的,小孔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从价格上来看,不像是车削工艺做出来的,价格太低 ...

好像是注射成型  然后在高温烧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工艺上解决

是不是一开始注射的时候,压力还够就生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开始注射的时候,压力还够就生产了。

应是控制收缩率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是控制收缩率的不一致

我测试了一下不良品,孔径偏小的不良品比例很大,孔径偏大的不是很多

网友C:
这要和供货的工艺联系,讨论可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和供货的工艺联系,讨论可改进的地方

我这边给供应商的建议是:改善加工工艺:1.在注射压力未达到要求前不允许生产;2.制作专用通止规,每批次加工的产品前10个需要用通止规检验,以100件为一批次;3.产品发货前进行抽检,如有不良品需全检。

网友:
发现有不对的地方要立刻改进。
但对付供货商,最有效的是整批报废,会立刻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