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磁性开关如何应用

楼主(2018-05-10):
气缸上的磁性开关的应用及场合,求大佬指点。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网友:
反馈用的

网友:
用于控制系统,检测位置信号用的。

网友:
其实就是感应器加信号线功能

网友:
输入信号

网友A:
可以控制气缸活塞杆伸出或缩回的位置,精度略低,只能粗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气缸活塞杆伸出或缩回的位置,精度略低,只能粗定位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气缸活塞杆伸出或缩回的位置,精度略低,只能粗定位

没有控制位置功能,气缸的位置是靠限位器限位的,磁性开关只是给信号,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来控制伸出缩回。也就是说,不管你磁性开关怎么装,只要你的限位没有改变,气缸位置就不会变,最多信号错误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控制位置功能,气缸的位置是靠限位器限位的,磁性开关只是给信号,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来控制伸出缩回。 ...

磁性开关检测到气缸活塞杆位置,把信号反馈给PLC,PLC控制气缸电磁阀,这样是否可以实现磁性开关控制气缸活塞位置?
(如三位五通阀 PLC 磁性开关联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检测到气缸活塞杆位置,把信号反馈给PLC,PLC控制气缸电磁阀,这样是否可以实现磁性开关控制气缸 ...

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响应时间没有这么快。气缸伸出缩回一般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