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电机座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5-10):
问大家个简单问题。
如图这里安装电机的支座,为啥要采用增加一块过渡板的设计,直接在支座上镗好合适的孔不好吗?这样增加过渡板装配时还要调同心度,装配起来麻烦了。(注意:这里不是后期为了电机尺寸配作的,人家设计的时候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为了方便更换不同的电机,更换电机的时候,只要换一个电机安装板就行了,其他零件都是标准的

网友(点评):
哦,对。这样方便更换不同电机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想法。

网友:
最好的是电机座和轴承座做成一个件,孔一次镗出来保证同轴度,可能联轴器长了,中间距离做短了,把垫起来吧

网友:
模组配置电机不一样,安装板也不一样。。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这个板应该就是垫板,设计时电机轴长度与实际有误,所以加了了板

网友:
一体成型更好,为了换电机做成这样得不偿失

网友:
一看就是换不同电机用的

网友:
我们家的模组是这样做的,方便更换电机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100W的电机可以不用这块板直接锁上去,200W的电机联轴器长了不用这块板就装不了,换短的联轴器也试过,要么联轴器不好用,要么还是长几个毫米,最后就全部做成10MM厚的标准件

网友:
既然选型好了,为什么还要换,直接安装座安装就好了。多次此一举

网友:
有联轴器在,对同心度的要求不是那么高把,方便更换电机、调节高度什么的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