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过渡怎么弄

楼主(2018-05-10):
我工件要推上皮带机,会偏转吗,平面示意图像插图那样,工件长方形的,在工件进入输送带的时候,两边限位很少的时候,工件会不会旋转?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是输送过程中要90度拐弯,拐弯处的滚筒需45度斜装,工件才会自动拐弯。
工件外形300,皮带305尺寸稍短了点,一般情况下它的偏斜完全取决于皮带线的安装效果。

网友B:
可以在内侧拐角处加个圆柱形阻挡过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是输送过程中要90度拐弯,拐弯处的滚筒需45度斜装,工件才会自动拐弯。
工件外 ...

我就是不想它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内侧拐角处加个圆柱形阻挡过渡进去

我不想它拐弯,我是想问,怎么样保证它垂直运动

网友C:
直接这样肯定会偏,之间加个开合闸或者加调位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这样肯定会偏,之间加个开合闸或者加调位的装置

好,之前做的升降,感觉很麻烦,就是想改了,谢谢,你提醒下,我能简单点做了

网友:
如果需要输送机的话  可以联系  有不懂可以问我  18553424056(微信同步)

网友:
挡一下是必要的,可以升降,可以前后移动,反正必须挡一下,要不然不符合常理

网友:
晕 传多的图片 怎么删掉呢

如果是分段线  工件不是特别重   可以这样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