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滚刀两头同步升降

楼主(2018-05-10):
四面四个固定架  上升50mm  滚刀平衡升降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必须是手动的

网友:
大概就是上面这样吧,不过链子的传动精度是个问题,也可以考虑把摇柄装到张紧轮的位置,东西如果比较重可以考虑上手摇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