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绘制零件图时特别卡

楼主(2018-05-10):
我SolidWorks绘制零件图时特别卡     然后运行装配体时一点都不卡    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
我刚好和你反着来。。。。装配体特卡

好奇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
我是两者都卡。

网友B:
一个是显卡一个是CPU,就这两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和你反着来。。。。装配体特卡

好奇你怎么做到的

刚开始好好的  早上一开机  草图就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显卡一个是CPU,就这两个问题了。

应该不会吧   就过了一晚  开始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