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夹具

楼主(2018-05-10):
请问图片中间这个气缸是悬空的吗?是能同时往外推和向里啦?

网友A:
悬空的。有点意思。

网友B:
气缸动作,上侧动作是压紧、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的。有点意思。

请问这样是不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动作,上侧动作是压紧、松开

夹具动作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可不可靠,气缸怎么动作有点疑问?

网友:
见过这样的,不过要加个连杆保证同步。好像是这样的?不太敢确定

网友C:
动作实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连杆尺寸计算好就行。
就是两边同步动作应该是做不到,不过只是一个压紧的动作应该没什么同步要求,不至于会一边压得翘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作实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连杆尺寸计算好就行。
就是两边同步动作应该是做不到,不过只是一个压紧的动作 ...

也就是说那气缸可以靠连杆两边来支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具动作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可不可靠,气缸怎么动作有点疑问?

可靠
你是需要两边同步打开??
这个只能保证打开 最终状态都能打开到极限,压紧 两边最终都能压紧,这是两边受力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是不是能用?

能用

网友:
复杂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