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用过AVENTICS(安沃驰)带锁气缸?

楼主(2018-05-10):
谁知道这种气缸521996402的行程是多少?这气缸的活塞杆是不是可以用其它品牌的代替,这气缸怎么像个直线轴承一样?图中C-007是气缸521996402,C-012是SKF光轴LJM16X265

网友:
图中C-007是气缸521996402不是气缸,没有行程,是锁紧装置, 通常配合气缸使用的, 需要用大于4Bar的气源解锁;

网友:
LU6 锁紧装置对中间“活塞杆”要求很低,不需要淬火, 一般的不锈钢420B ,就可以了,如果好于420B更好,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对这一点有具体说明。

LU6 锁紧装置里面有两片好像铜的切块,抱紧活塞杆,起锁的功能, 一般铜的切块先磨损。

网友(点评):
手上没有SKF的样本,不知这光轴的精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一般的h8. 粗糙度Ra0.32

楼主:
找了半天才有人发个这样的图片,没有说明,这东西特贵,想进一步了解清楚才敢放心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