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问题

楼主(2018-05-10):
有大佬用过亚德客的无缸气缸么?为什么我发现气管接口只有一个,构不成回路呀,不敢用了!

网友A:
1,单作用的;
2,再找找,无杆气缸一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作用的;
2,再找找,无杆气缸一头一个。

如果是单作用的,但是我没看到它是怎么回位的!只有一边有,另一边没有!

网友(点评):
单作用缸有弹簧回位,有靠负载回位。

网友:
知道具体的型号吧?去官网查下样本,里面有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
单作用弹簧复位

网友:
把气缸的样本资料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一般不会闹这样明显的错误。

网友B:
无感气缸不带导轨的是缸体两侧接气管,带导轨的可以选单侧接气,或双侧接气。单侧接气,有一路气是通过导向轴中间打孔转过来的。我还没有看到过单作用的无杆气缸。

网友(点评):
这气路走的有点儿成本高啊

网友(点评):
不过是多打几个孔,相对无杆气缸的价钱不算什么,单侧接气和双侧接气的价钱差不了多少。这个达到一定行程后就只能选双侧了,不知道是不是导向轴里面的孔不好加工,按理这里用管也可以啊,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感气缸不带导轨的是缸体两侧接气管,带导轨的可以选单侧接气,或双侧接气。单侧接气,有一路气是通过导向 ...

谢谢!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单作用的,但是我没看到它是怎么回位的!只有一边有,另一边没有!

控制阀换向,进气口也可以做排气口,气缸回位靠气缸另一侧弹簧的弹力使活塞回位,并排出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