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伺服模组设计问题咨询

楼主(2018-05-10):
RT,同步带伺服模组中,同步带选型计算该怎么算?
自己有查MISUMI技术资料以及机械设计手册中同步轮设计篇,其中都是通过功率来核算同步带的选型,但功率的计算公式,只包含了负载产生的摩擦力以及外力的效果,而并未涉及到加速状态时的计算。该怎么去核算加速状态时,同步带的功率计算问题?
求各位大神指点。急急急!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把你遇到的实际问题贴出来。

网友:
不要纠结一个选型,从整个系统出发。既然米思米上建议功率来推算出同步带,那好你是不是先考虑电机选型,同步带预估一个就好。电机选型必定牵涉到加减速和惯量,这样一来功率有了害怕选不出同步带。

网友:
加减速对同步带的影响没那么大,影响比较大的是张紧程度、同步带承受力是否超载,这些厂家都能给出,张紧程度多数靠经验。

网友:
楼主怎么不直接够买模组呢?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大陆一级代理商,方便的话您可以加我QQ:1013795740.或者给我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