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位置度和面轮廓度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撤销!

各位大神,如图片中显示,带方框的尺寸是应该用位置度来管控还是用面轮廓度来管控?
1.如果用位置度来管控,那么怎么计算他的位置度,是取X方向偏差最大的值还是?
2.面轮廓度0.1 A 可以理解为标记面和A基准的垂直关系么?如果标记面和A本身不垂直(有3度的斜度,工艺限制),那面轮廓度是不是就不能这样要求?

以上问题急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加方框的尺寸是理论正确尺寸,应该用位置度来管控,因为位置度才有基准而言,轮廓度一般都是没有基准的。

网友A:
方框内的尺寸表示这是理论尺寸,这个数值与它的基准有关的理论尺寸。你用红色方框框出来的尺寸,就找与它相关的基准。比如,右上边那一列红色方框里的尺寸,是以右边右边圆孔C为基准的理论尺寸。这些尺寸的公差,就找与它相关的位置度公差过面轮廓度。空找位置度,面找面轮廓度。左边红色椭圆内的尺寸用位置度控制,右边红色椭圆内的尺寸用面轮廓度控制右边平面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框内的尺寸表示这是理论尺寸,这个数值与它的基准有关的理论尺寸。你用红色方框框出来的尺寸,就找与它相 ...

感谢感谢!

网友:
方框内尺寸是着重检查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