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钻床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8-05-10):
问一问群里面的各位大神,,像图片中这样的多孔的钻床在运动上是如何实现的?不会是有多少个钻头就有多少个电机吧,,我公司是做法兰的小厂家,只有一台摇臂钻床,每天看工人钻孔挺费劲的,就想把这台摇臂钻床改成钻多孔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思路,不知道应该如何能实现?再次借这个平台问一下各位大神们,,谢谢能解答的各位大拿,,谢谢了,,

网友:
多轴箱  组合机床

网友:
建议买成品

楼主:
买成品的话,现在这台钻床就没用了啊,,而且我们厂小,就几个人,,在固定资产上面投资不了多少啊,,

网友(点评):
那叫专业做多轴器的帮你改装下,应该可以的只要你的空间用的话

楼主:
大神,你知道这种多轴箱的机床工作原理吗?具体几台电机可以实现比如一次钻四个孔。。

网友A:
这不就是我这几天研究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成品的话,现在这台钻床就没用了啊,,而且我们厂小,就几个人,,在固定资产上面投资不了多少啊,,

哦,,谢谢你的提议,,我在网上找找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我这几天研究的东西么

大神,,你研究的怎么样了呢?你的图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呢?一起研究怎么样啊??期待,,,

网友B:
多轴器。比较成熟的东西。

网友:
上网搜下多轴器,然后订做一个应该可以的,然后想研究的话就自己拆了仿做一个,哈哈

网友C:
这个一般用立钻来改,摇臂钻床要考虑多轴器的配重怎样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用立钻来改,摇臂钻床要考虑多轴器的配重怎样配

你好,,我们厂的摇臂钻床就是立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器。比较成熟的东西。

大神,,你有多轴器的参数资料吗?在网上找半天找不到呢?

楼主:
大神,,你这个多轴器怎么选的啊?你选好了吗?一次钻几个孔?最大和最小孔距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能钻多少个孔要根据钻床的功率来定,最小孔距一般由钻夹头(或主轴部件)的大小决定,这个网上查下做多轴器的也可以知道,最大孔距一般只要机床能安装下来就可以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寸,这个多轴器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找马云,,,,,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上面应该有这个刚性传动转轴,类似于锁螺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应该有这个刚性传动转轴,类似于锁螺丝机。

嗯,,这个我知道,,不然还怎么工作呢?

网友:
这东西的工作原理应该不是统一的。各个厂家的产品的工作原理可能有区别的

网友:
就是齿轮传动,1:1传动的按需要的孔距设计合适的齿轮,用1台电机驱动。
不用拿摇臂钻床改,直接做个小专机就行了,多空钻相当于1个动力头,给他做个架子或者工作台就行,能装夹工件的。

网友:
直接上多轴器 万向联轴器

网友:
可以用多轴器,一次可以加工多个孔。我们是专业做多轴钻床,组合机床的,只要您告诉我们相关的参数,我们可为您的产品量身定做各种规格型号的多轴器。13968607397  微信手机同号

网友:
一个电机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