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在一起的C型圈如何打散排序?

楼主(2018-05-10):
由于C型圈的形状会互相缠在一起,
需要人工一个一个地分离出来,很耗时间,
请教各位高手,
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地让一堆C圈变成一个个有序排列?

这是把C型圈装到治具上的效果,
现在采用的是人工安装

网友:
这类问题很早就在社区出现过几次了,办法都不是很好。
有效的方法是:最好在成环、截断时就考虑要排齐工序。

网友:
把开口做小,小于环身钢丝直径就卡不了了。。

网友:
振动盘好像可以做

网友:
对零件有表面光洁度要求么?

网友A:
我们是用振动盘送料,相缠在一起后面手工处理.缠在一起也不是很多

网友:
直接用特殊振动盘

网友B:
可以试试弹簧分离的原理能否改良应用

网友:
这种开环型零件,振动盘厂家可以做的出来,建议楼主去联系供应商厂家,按你们的技术要调试。

网友:
期待大侠出现,

楼主:
看来这个不好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弹簧分离的原理能否改良应用

是利用偏心轴震动的原理去分离吗?

网友:
需要上料排序联系我,免费打样做实验

网友:
为什么我点击进入机械设计等几个模块,都显示此内容禁止访问?难道机械社区也要挂了?

网友:
多找几个震动盘厂家就行,弹簧都能震动出料。

网友:
看看图片有没有帮助,旋转滚筒旋转,开口环翻滚落下的过程中可以挂上出料板,然后可以有序出料!

网友:
楼主,你这个c 环 如何自动扣上物品再闭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用振动盘送料,相缠在一起后面手工处理.缠在一起也不是很多

先打散在震动

网友:
想办法用根细轴穿起来(轴比缺口尺寸小一些),然后抖动轴,就顺着缺口掉下来了,下面想办法接住。。
当然最好是外面套根管子,然后往前推,这样就可以一个个的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利用偏心轴震动的原理去分离吗?

如果工件强度允许,是通过转盘将零件抛出,通过与壁的撞击来分开的,弹簧可以,不知道这个是否适用

网友:
振动盘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