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问题

楼主(2018-05-10):
现在有三个气缸,顺序依次是1进气,然后2进气,2进气到某个位置时3进气,等到2号气缸进气停时,1出气,停顿3秒,2出气,3号出气可以是2结束也可以是在2出气的某个时刻。操作方式是按钮一按,整个过程按着上面顺序动作。求大佬指点。控制部分都怎么设计,需要什么,怎么连接。多谢了!

网友A:
   1进气,然后2进气 这个然后是什么意思 一秒?  0.1秒? 接触控制不多,如果是我做,3个气缸 对应气缸响应的电磁阀 单作用气缸 3位3通或者 2位3通  双作用气缸 3位5通 或者2位5通 。节流阀。行程开关 延时继电器 继电器 ,继电器 电磁阀配套的电源 电线若干。如果是整套系统又PLC 延时继电器可以不用 用PLC。你说的出气 是往回走么?

网友:
内行人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进气,然后2进气 这个然后是什么意思 一秒?  0.1秒? 接触控制不多,如果是我做,3个气缸 对应气缸响 ...

如果是三个单作用气缸,怎么设计控制部分呢?

网友B:
按下3/2手控阀,气源分两路, 一路使缸1进气;一路切换3/2气控阀,使缸2进气;

缸2活塞杆伸到某处,切换3/2机控阀,使缸3进气;

缸2伸到底,切换另一个3/2机控阀,使缸1出气;     ( 缸1出气路上,接3/2 气控阀,同时切换,排气)

停顿3秒,  延时继电器

缸2出气,活塞杆缩回时,自动切换机械阀, 缸3缩回,(  缸3为单作用气缸)

我也是门外汉,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3/2手控阀,气源分两路, 一路使缸1进气;一路切换3/2气控阀,使缸2进气;

缸2活塞杆伸到某处,切换 ...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比较简单。
电磁阀 3个 ,气缸3个 带磁石。  是否选用单作用气缸 都可以实现。
PLC  一个, 买个仿的板子就可以,价格几十到几百不等

网友(2019-05-19):
PLC,行程开款,接近开关,电磁阀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