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计算问题

楼主(2018-05-11):
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转换直线运动,两侧两个直线导轨,速度缓慢,需推动物体1400KG  ,计算出扭矩选用2KW伺服,但是电机转动惯量比计算值小很多,这种情况下用这款电机有无问题?

网友:
伺服电机有需用惯量的,小很多是否在要求惯量之内??
扭矩 够 说明正常带的动没问题,但是能否转起来和是否响应快,就要看惯量大小了。不满足的话都带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