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8-05-11):
外管套内管,内管走高温液体,外管内走低温液体,方向相反。外管Q235,内管铜。

我想把内管温度从A降到B

怎么计算流量,流速?

有什么计算公式。或者可以参照的依据

网友A:
找本管壳换热器的样本翻翻得了,真要算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学得会的

网友:
F=Q/kK*△tm

F 是换热器的有效换热面积

Q 是总的换热量

k 是污垢系数一般取0.8-0.9

K 是传热系数

△tm  是对数平均温差

一般就是这么算吧(百度来的)

网友:
热交换的计算已经还给大学老师了,找本书翻翻吧,

网友:
看完了,就明白了

网友:
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
挺好的教材

网友:
学仿真吧,可以模拟,对热交换了解较少。不知道你应用在哪个领域,一般降温设备只是个大概计算即可

网友(点评):
起到降温效果即可,如注塑模具都是成型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管壳换热器的样本翻翻得了,真要算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学得会的

看的有点费劲,我不用精确,来点简单粗暴的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的有点费劲,我不用精确,来点简单粗暴的就好

所以让你看样本啊,找个接近的一套就出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让你看样本啊,找个接近的一套就出结果了

不。
我现在需要的是简单的计算过程。不仅仅是结果。

网友:
找化工机械专业的化工原理教材,或者专门的手册
这种工程计算挺麻烦的
管道的能头损失,会影响流速
流体流速,如果出现喘流热交换的性质就变了
流体的性质
等等
总之,麻烦、是细致的活

网友:
学习学习,挣点积分

网友:
管内液体的流量恒等于泵工况时的流量(设管内液体和管壁的摩擦为零,泵的工作为理想状态下工作,管进口孔径小于或等于出口的孔径)

网友:
找资料手册看看,写在纸上的比记的公式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