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拆解学习,见图!

楼主(2018-05-11):
Pad拆开后,零件工艺大家来分析一下,共同学习。持续更新!

楼主:
虽然是5年前的产品了,但是集成度还是很高的,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包括触摸屏集成为上盖直接扣进下壳内,装配很简单。适合大批量生产。

楼主:
从下壳开始研究,上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下壳开始研究,上图了。

下壳应该是铝合金板材通过冲压模具拉伸成型的,拉伸成型的模具一般成型件四边为直边,或者是像外翻边。
那么问题来了,由于上模块是扣在下壳内的,下壳一圈都有差不多向内1mm的翻边,请问模具大神,这个翻边是通过什么工艺形式加工出来的呢?
小生愚钝,百思不得其姐啊!
见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壳应该是铝合金板材通过冲压模具拉伸成型的,拉伸成型的模具一般成型件四边为直边,或者是像外翻边。
 ...

大致的截面形状是这样的:

网友:
顶一个,一起来观摩

网友:
冲压完,T型刀跑个槽,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楼主仔细看看槽的底面,是不是有刀具加工过的痕迹呢

网友:
苹果的东西做的就是精细,要不要拆个X看看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看看槽的底面,是不是有刀具加工过的痕迹呢

好的,韩少,我再仔细看看,不过好像做表面处理了。

网友(点评):
看细节,有些稍微粗点的刀痕是盖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看看槽的底面,是不是有刀具加工过的痕迹呢

我仔细看看了,真不像是走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