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板件倒角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8-05-11):
规格1600*800*35的平板,四周20×15°倒角,且加工面硬度HRC58-60,倒角粗糙度要求1.6,有什么方法可提高加工效率及成本最低。
现在的方法是:数控铣倒角

网友A:
好像也就只能先粗加工 然后淬火 之后再数控铣精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就只能先粗加工 然后淬火 之后再数控铣精加工了

我们这个是复合材料,倒角加工前堆焊的 。并不是热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是复合材料,倒角加工前堆焊的 。并不是热处理的

那就只能做个15度角、带回转的工装了 两次装夹 然后用盘刀干 能快点

网友:
磨削可能是较便宜的

网友:
硬度很高,相当于硬铣了,可不可以试试CBN刀片的盘铣刀来加工

网友:
如果能先用切割机器人在钢板下料时顺便打坡口,后续用成型铣刀加工,可能快点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种倒角机,台式的。

这种倒角机里面是刀粒,你这个工件硬度比较高,所以只能用砂轮的。
我们自己就做过一台,比用刀粒的省钱,如果你们的工件这种倒角多的
话建议自己做一台,至于角度做成可调。因为你这块板上到CNC上面去
做一下成本也不低,做这台带砂轮的倒角机最多2000块搞定

网友:
没有更好的方法,有就是做工装,提高批量件的加工效率

网友:
内部考虑用45度倒角铣刀头,如果是批量产品四个外边建议做工装调正角度用刀盘加工,效率高成本低,如果就一件两件的就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