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如何表面处理的?

楼主(2018-05-11):
上部分表面是灰色的,表面怎么处理的,该件内部有导槽,需要耐磨,速度很慢的,表面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硬铬

镀硬铬?我看到的都是亮白色的,没有见到这种灰色的

网友:
像镀了铁氟龙的颜色    但又感觉没必要

网友:
什么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氮

谢谢,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2018-09-29):
陶化处理

网友:
我看着怎么就像是电泳呢

网友:
有磁性嘛?铝的话是不是硬质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