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配合里螺旋线怎么选不上

楼主(2018-05-11):
我画了一个滚珠丝杆,丝杆和滚珠是路径配合,可是选丝杆的螺旋线做路径时怎么都选不上,而且这个螺旋线做其它配合也是选不上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因为这个路径根本不是草图,它只是曲线,你要把曲线变成草图

楼主:
能否请教一下这种曲线怎么变成草图

网友:
本论坛回答问题是没分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