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图求助

楼主(2018-05-11):
各位大神好好!现在遇到个难题:就是一个水平放置的圆柱,旋转90度下降一个直径的高度,旋转期间保持水平。这个旋转下降的轨迹怎么画出来?小弟只会一点CAD和SW(自学的)。另外搭车问这轨迹形成的空腔怎么加工出来(可以在质心那打个竖直的稍大的通孔).先谢谢啦

网友A:
这不是螺旋吗

网友B:
这轨迹形成的空腔加工不出来,如果就要做的话,可以铸造,或者3D打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螺旋吗

我试着用螺旋命令画过,完全不是。可能我画错了,哥们你帮我试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轨迹形成的空腔加工不出来,如果就要做的话,可以铸造,或者3D打印吧

好吧,不能机加工,谢谢你。那这个轨迹怎么画出来呢?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C:
将下面一个圆柱体剖切,再拉伸剖面到上面圆柱体中心,你再试下将上面的圆柱体进行实体旋转90度,再合并。我也是自学的,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下面一个圆柱体剖切,再拉伸剖面到上面圆柱体中心,你再试下将上面的圆柱体进行实体旋转90度,再合并。我 ...

没能完成……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
画个弹簧不就是了

网友D:
扫描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切除,,,,,,,

哥,能详细说说吗?折腾仨小时了没进展……我试的扫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能详细说说吗?折腾仨小时了没进展……我试的扫掠

矩形扫描切除。终点面没搞成圆柱形。原文件给邮箱,论坛不支持这个格式。

网友E:
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是的!!能说说详细步骤吗?SW千足金纯小白一枚表示没看懂步骤,虽然已经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矩形扫描切除。终点面没搞成圆柱形。原文件给邮箱,论坛不支持这个格式。

早上好!zhuanghuandie@qq.com。谢谢你!

网友E:
SW20016  在长方体内做一个圆柱体 取消合并结果选项  做螺旋曲线 圈数为0.25 螺距为四倍圆柱体直径  扫描切除命令  选实体选项  路径选螺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20016  在长方体内做一个圆柱体 取消合并结果选项  做螺旋曲线 圈数为0.25 螺距为四倍圆柱体直径  扫描切 ...

大神晚上好!如果不画空腔,专门另外画个空腔那个的实体该怎么画呢?我画这个实体的时候,先画一个圆柱,然后画那个螺旋线的时候,该怎么操作才能把圆心放在圆柱的质心上?插入基准面?还是怎么样操作?请大神不吝指导,先谢谢啦

网友E:
做基准平面  把圆心画在质心上。 直接扫描应该是不行没有那个实体扫描的选项  可以扫描切除形成腔体 在做一个实体。两者求差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晚上好!如果不画空腔,专门另外画个空腔那个的实体该怎么画呢?我画这个实体的时候,先画一个圆柱, ...

做基准平面。把圆心画在质心 。 直接扫描没有实体扫描选项 可以做出腔体做一实体两者求差 应该可以。我没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晚上好!如果不画空腔,专门另外画个空腔那个的实体该怎么画呢?我画这个实体的时候,先画一个圆柱, ...

做基准平面调整圆心位置    扫描无实体扫描选项。可做出腔体在做一实体求差。可以试试

网友:
做基准平面调整圆心位置    扫描无实体扫描选项。可做出腔体在做一实体求差。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基准平面  把圆心画在质心上。 直接扫描应该是不行没有那个实体扫描的选项  可以扫描切除形成腔体 在做一 ...

以为没发上去。发了好几遍